[维修求助]
震惊!!!小6险象环生竟然是因为它!

楼主(2018-07-23):
这事还得从半个月前说起,我的小6从去年就开始出现一个症状,WiFi打开速度特别慢。但也能用,有时还影响网速。
自从来到迅维之后,得到徐老师、张老师、万老师、苏老师等等老师的悉心教导。感觉自己有如神助,一口气爬上四楼都不费劲了。虽说最容易的CPU干不了,修个WiFi应该不在话下,于是就开始了我的小6维修之路。
根据难徐老师教的先易后难得原则,(PS:其实是刚才开始接触修机,忘记了测量了!)我决定先干WiFi芯片!
除胶的时坏用力太猛,断线了!

好吧,我是为了练习飞线跟补绿油故意刮断的。=(|||)
装上WiFi芯片,上机测试。
这个时候才想起来徐老师、张老师说的,处理故障,先查条件。查吧!
WiFi芯片4V主供电、WiFi芯片1.8V供电、其他信号、时钟,都正常。有点懵了!
打开电路图看看,发现还有个自己给自己的1.35V供电没查。
万用表一测,1V。啊,找到故障点了!

果断换掉电容、电感。
开机测试
上网试一下
好了,至此。你们以为故事就这么完了?那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好戏才刚刚开始!
周末参加完老徐组织的爬山活动,周一又投入到学习中来。
一到学校,想起要发帖,那正好上周末吧手机WiFi修好了,正好可以发帖。

接上电,,,,,,,,,,,啊!!!啊!!!啊!!!不对啊,怎么电流跑到2A了?
怎,怎,怎么回事啊?赶紧拔掉电源,一看,卧槽。12V
心中一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顿时凉了半截。
赶紧打开万用表,开始全方位360度螺旋测试!
经检测主供电短路,1.8V暂存供电短路,爽了!

心中却还是想着只要CPU不死,还是有希望的!
怎么修呢?烧啊!先烧主供电!
发现WiFi芯片,音频芯片旁边的小电容融化了,拆!
拆掉,飞完线还短,拆音频。不短了!

接下来烧1.8V暂存供电
有点小,躲在角落里,我看了好久都没看到,后面多亏了阅片、不是、阅板无数的张老师帮忙看到的!(PS:真的是太小了,张老师的眼力经过多年的锻炼,果然是好啊!)

接下来就是更换此芯片!
开机,测试各项功能是否正常!OK
机器是修好了,12V怎么来的呢?
突然回想上周末去凤凰山,临走的时候看到张老师的涡轮风扇,说是给主板散热很快,就用可调电源测试了一下,张老师再三嘱咐,记得吧电压调回来啊。

想到要出去玩,心中无限欢喜。就忘记了!原来小6险象环生竟然是因为它!
没错,就是这货!
所以最后告诫大家,在使用可调电源测试过其他不同电压的电器之后,一定要吧电压调回来!

to be continued……

网友:
UC震惊部等你报道,不当个总编太浪费了。

网友A:
楼主应该去实地做个主编

网友B:
既然是先易后难为什么直接干WIFI芯片?
我表示很赞同楼上二位的说法,有做主编的潜质。

网友C:
哥们,你直接把我们爬山的照片发上去真的好吗,小心告你侵权

网友D:
牛逼,只会坏什么换什么的小白路过。。。。。参悟许久,终于参悟到楼主的编辑皮毛,还需努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你直接把我们爬山的照片发上去真的好吗,小心告你侵权

主要是我自己想露个脸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牛逼,只会坏什么换什么的小白路过。。。。。参悟许久,终于参悟到楼主的编辑皮毛,还需努力啊!!!{:mocs ...

我是技术控,写帖子只是皮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先易后难为什么直接干WIFI芯片?
我表示很赞同楼上二位的说法,有做主编的潜质。

过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去实地做个主编

在下技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