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海信TLM42V88GP液晶电视无图像故障维修

楼主(2018-07-23):
海信TLM42V88GP液晶电视无图像故障维修

  接修一台海信TLM42V88GP液晶电视,据用户描述刚开始有光有声音,就是液晶电视无图像,后来直接不开机了。用遥控按电源看电视指示灯也有反应确实是不开机,于是拆机检测。通电测5V供电正常,再按遥控电源键准备检测电源板STB控制电压时背光竟然亮了!好了?  但看电视屏幕却没有图像,故障现象下有照片。

  查主板已给逻辑板供电12V,主板上其它电压也无发现异常。由于刚开始用遥控没有打开电视所以怀疑主板有问题,后把示波器用上也无找到故障原件!判断错了?只好继续上“神器”!拿出TV160七代主板测试工具测主板图像完全正常。

  遥控不开机又是怎么回事呢?后发现此机待机和开机时指示灯都是红色,并且待机时指示灯慢慢变暗再亮一直循环,当初还以为遥控有了反应。遥控接收头也不是和指示灯在一起(指示灯在中间,接收头在侧面),接收头上也有灰尘所以导致误判!

  既然主板正常那问题就在逻辑板和屏了!拆下逻辑板上铁罩检查逻辑板12V电路上保险已经开路,12V电路已经对地严重短路。看12V电路上有不少原件准备再“烧机”试下,只可惜自己用电源板做的土炮维修电源功率太小,接12V电路上电压都调不起!看来要买维修电源了!

  断开12V到芯片的一路供电,又拆下CP3和CP4贴片电容12V还是短路,当拆下CP1贴片电容时12V已不再短路,测此电容已完全击穿!CP1和CP2电容一样,又拆下CP2电容测量容量为22UF,找只贴片电容装上并恢复电路,电视开机正常!

  至此,海信TLM42V88GP液晶电视无图像故障维修结束!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A(2018-11-18):
贴片电容容值用什么测试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片电容容值用什么测试出来的?

数字万用表啊!指针的都不能测出容量,数字的都能显示电容容量
我两种万用表,都配备了,各有长处

网友:
#在感谢楼主无私奉献,谢谢分享 3Q~~~~这里快速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