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舟K610C-I5用电池正常,用适配器不定时掉电重启

楼主(2018-07-23):
        如题,板号是w650sr,正常的时候两三天不出问题,发做的时候连着差不多都是在快要进系统的时候反复重启,当然不进系统也是一样的,而且拔掉适配器单用电池是不会的,所以没有去刷BIOS;各大电感电压用示波器测无异常,通病EN_5V开启转换管PQ58已经摘掉,直接开启,CPU、内存替换过。有修好到过的朋友望告知!

网友:
这机以前遇到过温控部份故障,就是这现象,

网友(点评):
但是用电池正常啊

网友:
会不会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点评):
CPU处的电容用的还是蛮多的,而且也没有出现明显的杂波

网友:
建议还是先刷BIOS,说不订有惊喜。。。。。。。。。。

网友:
都不看我的帖子, 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点评):
好的,凡是通病的都要排查下

网友:
看下温控。

网友:
电池供电正常,那就是电源供电部分问题,问题出在电源适配器供电检测上

网友:
兄弟,这机器就是这里的问题,好多天了没回来!感谢!

网友:
考虑是不是显卡这一块有问题,把显卡停用进系统看看

网友(2018-08-28):
我手上刚好也有一太这样的机子   没搞出来

网友(2019-10-31):
手上有台神舟:K650D不知道是不是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