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机器版号发处来 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楼主(2018-07-23):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开机卡LOGO 但是开机按F1可以进BIOS ,就是做了系统 该了BIOS也不引导 是不是BIOS的问题 刚刷了几个又不行?

网友:
这个有一个固态硬盘 我拆了装了系统还是不行?

网友:
最小系统测试,不行先考虑显卡

网友:
是不是有什么报错,你吧按F1的拍下来发上来看看

网友:
BIOS 估计是没设置到位啊   在好好设置下BIOS 就不行上网搜搜看

网友:
有一个电脑问题求解答

网友:
我一般都是设置问题,服务器这样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