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双臂读写会成为主流吗?

楼主(2018-07-23):
双臂读写速度已经逼近SSD,而机械硬盘的成本又比SSD低,除了噪音的缺陷以外,不是可以达到SSD的级别了

网友:
单臂性能外圈也不过220MB/s,双臂撑死也就480MB/s,更别说内圈性能要减半了。顶级的NVMe SSD可是持续3000+MB/s的速度。

至于随机更惨。7200转机械硬盘典型寻道大概在8~9ms,延迟4ms。也就是说磁盘控制器发出一个读写指令,平均13ms之后才开始读取数据。

固态硬盘中,就算延迟比较高的TLC,也就100us=0.1ms左右,按照500MB/s的速度算,机械硬盘还没读取到数据,SSD已经读完6.5MB了。如果是全4K数据,忽略数据读取时间,SSD已经完成100多次读取。

这还是按单线程算,读完4K再寻址读下一个4K。多线程并发读取的话,SSD内部都是多通道,可以达到单线程的10~20倍,而机械硬盘就算双臂,也只能同时处理两个读取任务,最理想状态也就是两倍。

当然,事实上多次读取的4k数据读取时间还是要有的,机械硬盘也还有缓存,命中率还是有的。实际测试中,机械硬盘4K读取不管单线程还是多线程通常在1MB/s左右,双臂算两倍也就2~3MB/s。固态的话,烂起来也有单线程5~8MB/s的,稍微好点的,就算SATA也能有个20~30MB/s,NVMe的60~70MB/s;但多线程的话,再烂的也有将近200MB/s,高的可以去到2000MB/s。机械硬盘怎么比?如果算上傲腾,那差距就更大了。

网友:
双臂读写,给机械硬盘续了一波命,但治标不治本,续的这一点性能,原本用Raid也是能够达到的,当然,双臂+Raid肯定能够更上一层楼,但是比起固态来说依然是远远不及的。
如果说性能上还能苟延残喘一下的话,固态的IOPS和响应速度,是直接甩了机械硬盘一个数量级的,数量级意味着几乎是无法企及,这些也是固态相对速度来说,更加重要的一些特质。
寿命是机械硬盘剩下的为数不多的优点之一,但是3D Xpoint等等一些新技术也在逐渐弥补它。
差点忘了回答问题……
最后目前阻碍固态普及的主要问题,还是成本,如果1TB的固态只要1000以内甚至更低的价格,相信至少普通的中端电脑会很少再去考虑机械硬盘。
而双臂读写和多臂读写会不会成为主流,就取决于固态的成本下降速度。我乐观的估计不会完全普及就会被替代。

网友:
4k性能依旧被吊着打,结构决定这货不会太强
每t价格再降降多好

网友:
机械双臂的速度是挺快的,希捷前一阵在Open Compute计算峰会上,展示的那款号称全球最快的机械硬盘就是双臂读写的。两个驱动机臂(Mach.2技术),每个电机臂带有8个磁头,上电后同轴独立运行。至于速度如何呢?演示盘的连续数据传输速度达到了480MB/s,较普通7200转、SATA3硬盘极值(235MB/s)直接翻番,即使对标最高端的15K(15000转),也快了60%。
但是这款盘还没有上市,应该这两年就能有望量产了。能不能取代SSD我们还是要看市场的接受程度吧,但是成本低、速度又快的双臂读写机械硬盘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网友:
如果价格好看,在机械硬盘里应该可以成为主流
和SSD比好像差距有点大

网友:
不会的,机械盘在性能这间事情上已经走到了尽头,在价格上也即将被固态盘击垮。
姑且假设工程和技术问题都已经搞定,双臂导致的噪声、振动、功耗、算法、大规模工业生产特别关注的良品率和一致性问题都摆平了。

但是成本的上升是不得不考虑的关键问题:就以5碟机械盘为例,5碟10面10磁头,如果改成双臂读写,则磁头数增加到20个,加上增加的悬臂及伺服系统,成本会多出5美金左右。
而一块机械硬盘的物料成本其实也就是40-50美金,多出5美金意味着成本增加了12%左右,对于制造型企业这是非常敏感的。

若非必要,勿增实体,历史上大卖的好产品,都是简洁优雅的。

网友:
作为系统盘,寻道速度,也就是4K速度才是主要指标,连续读写速度达到500MB/s之后再快也没有太大意义

网友:
个人觉得整个机械硬盘产品线以后都不再是趋势,固态硬盘的应用将越来越普及。双臂读写仅能帮助机械硬盘在市场中再存活一些时间。

网友:
家用ssd会成为主流。在服务器领域可靠性第一,多一个零件多一分风险,双臂我觉得应该不会成为主流。我倒是觉得双臂硬盘很满足家用高性能大容量存储的需求,可是这个。。。。。。但是性价比又没有单臂组个raid实在。。。用双臂给机械硬盘续命也敌不过芯片技术的突飞猛进,我觉得双臂应该不会太流行,只会给部分有需求的人使用,比如摄制或者游戏玩家

网友:
如果机械硬盘能与目前计算机硬件速度匹配,仍是一个好选择,ssd读写在快主板cpu运算内部传输会跟着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