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7X-R2 在不开机的情况下 只要插电源或者用电池风扇狂转

楼主(2018-07-23):
(无正文)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不开机 插电风扇就转 查查供电吧

网友:
建议刷bios和ec

网友:
原厂的!自己刷                               M17xR2

网友:
太感谢你了,桥的BIOS我刷过没用,EC的我没找到,所以还没刷。这个是双显卡的,测两个风扇接口4脚的对地阻值不一样,我怀疑是温控芯片有问题。

网友:
有电先出来,应该属于关机不彻底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