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5QG掉电

楼主(2018-07-23):
华硕A555QG掉电,不定时掉电,最后发现显卡温度异常,加铜片温度一样的。请问各位师兄怎么处理,是显卡问题,还是别的什么?

网友A:
这个机子显卡不容易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显卡不容易坏呢

所以不知道这个怎么处理了。

网友B:
这款机器不是有集成显卡吗,进系统停掉独显,用集成显卡试试看看还掉电吗。

网友C:
这机器肯定不需要加铜片的,  确定下铜管本身有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器不是有集成显卡吗,进系统停掉独显,用集成显卡试试看看还掉电吗。

好的,我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肯定不需要加铜片的,  确定下铜管本身有没问题。

铜管没有问题,试过了。

网友:
显卡温度很高,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