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LC42GS80DC液晶电视无背光故障维修

楼主(2018-07-23):
康佳LC42GS80DC液晶电视无背光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康佳LC42GS80DC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无背光

  维修过程:

  用户送来时说电视冒烟,拆盖后看到高压板到灯管之间的线路已经烧焦,按拆屏维修报价后留下。

  抱着捡漏的想法拆开一点铁皮准备不拆屏修修看,后来发现根本行不通,只好老老实实拆屏。拆屏后看到灯管座子下的三分之一部分板已经烧毁,灯管估计也有坏的。灯管好办,42寸灯管手里还是有很多的,灯管座子以前拆电视时一块也没留下,看来以后不能扔了!

  想好久最后找了块等离子电视上拆下的边板,手工加工下给装上。灯管用LCD测试仪测试后查出有5条坏的,按原机灯管电流选灯管后装上试机,灯管亮一下即灭,并且高压板上其中一个变压器放电。

  拆下变压器处理里下不再放电,背光还是亮一下就灭。短接高压板上BD9215AFV芯片15脚到地取消保护,背光不再灭,换上去的灯管亮度却没原机的亮,灯管没完全亮。

  又选了比原机灯管电流略小的灯管换上,亮度比原机没换的灯管还亮,但不取消保护的话还是亮下就灭!把灯管全换也是一样,换上去的灯管电流比原机还小,按理不应该继续保护!而且原机灯管有多处虚接地方,烧到冒烟才维修!现在是哪里问题导致保护?

  没想到这么复杂,早知道就改LED了,仔细观察灯管亮度虽然全部亮起,比原机还亮,但亮度不是很均匀!试机时间略长一些高压板上变压器烫手,试换高压板背光已不再保护!长时间试灯管一切正常,把灯管和座子全部焊在一起防止虚接再次烧机,装屏,再次烤机修复!

  至此,康佳LC42GS80DC液晶电视无背光故障维修结束!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开屏修理了灯管和高压包一起更换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