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白请教各位大师,关于硬盘底层问题

楼主(2018-07-23):
假如说要给6换硬盘,如果说原硬盘直接坏了,底层是可以通过测试架构建,但是无法知道原硬盘的序列号跟WIFI 蓝牙地址,那么换上新硬盘是不是就无效了!!!

网友:
买序列号

网友:
如果我用其他已知的   序列号  WIFI  蓝牙  可以吗

网友:
不行  序列号不能跟改  买序列号吧

网友A:
通过序列号查询wifi和蓝牙的地址,新硬盘构建底层,写入序列号和wifi蓝牙地址,刷机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序列号查询wifi和蓝牙的地址,新硬盘构建底层,写入序列号和wifi蓝牙地址,刷机即可

硬盘都坏了,怎么知道序列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序列号查询wifi和蓝牙的地址,新硬盘构建底层,写入序列号和wifi蓝牙地址,刷机即可

一直不懂,错误40、4014, 错误9  硬盘报错的,我换一个硬盘上去,为什么还是依旧报错这些数字   ,是不是需要写好资料才能刷过

网友:
有专门查这个码的,要花钱的,拿测试架写进去就可以了,码不对可以刷过去,但激活不了

网友:
如果确定是硬盘坏,如果不确定有没有换过后壳,先随便换一个好上去,刷机进激活界面,查到串号后再查WIFI蓝牙地址。

网友:
前提是你必须知道序列号,否则砖头一块

网友:
换硬盘后可以刷机 但无法激活 须查序列号 wifi 蓝牙地址 三码必须匹配否则无法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