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通电电流表大短路维修!

楼主(2018-07-23):
联想E40通电大短路,版号和短路点都已经标注出来了,导致的原因是C面铁壳位置金属面和主板电容相接触(键盘敲击时候这个金属点和主板电容相互接触,C壳金属点也没有做绝缘处理)拆下电容20V不短路,处理方法就是把C面壳和主板电容相互接触的金属片直接剪掉。很直接的故障,新手发帖,老手勿喷!

网友:
中间应该有隔离保护的吧

网友:
你贴个电胶布不就好了减掉多费事

网友:
贴胶布不稳妥,键盘打字有力度,这个铁片压着主板电容有接触磨损。还是剪掉后使用放心,也算是彻底修复。

网友:
可以啊  能独立的判断出问题来就很好  很好没白学  /鼓励/

网友:
捡菜机器。烧机大法,百试不爽。

网友:
一般这个问题都很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