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验证出错

楼主(2018-07-23):
刷BIOS验证出错,型号是25Q64FWSIQ 1714请问下,这是芯片坏了吗?

网友:
查空有出现报错吗..............

网友A:
低压bios芯片  正常刷写校验报错 可以用1.8的转换座子 在刷写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压bios芯片  正常刷写校验报错 可以用1.8的转换座子 在刷写ok了

谢谢,已经在某宝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