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1922SWF 驱动板程序 淘宝买的

楼主(2018-07-23):
屏型号的HM185WX1  这机器不开机电压都正常 最后换TSUM1PFR 才好 程序是网上买的 确定OK

网友:
驱动板还没学到,刚刚学到电源板+12、+5V供电

网友(2018-10-23):
请问一下楼主,我这个电脑都正常,插上显示ThinKVision后就显示一个省电模式,一直都是省电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