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50-30 进PE键盘触摸失灵

楼主(2018-07-23):
lenovo G50-30 进PE键盘触摸失灵
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win8   win10  测试

网友:
不行,试过了

网友:
查看 bios  是否关闭了触摸  如果正常  对图纸看触摸供电  如正常  更换触摸

网友A:
DOS下做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OS下做系统。。。。。。。。。。。。。

大哥,你是认真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是认真的吗?

网友:
换个EC不亮了,我去

网友:
又换了个EC  还是原故障
看来不是EC
打算换CPU  SR1YW
手里有个SR1UT 不知道通用吗?

网友:
直接换板

网友:
新机遇到过pe触摸板键盘失灵的,直接外接鼠标装的系统,装完系统装的官方驱动就可以

网友:
查图纸打阻值。

网友:
先安装官方驱动试试,不行检测电路有电换触摸板

网友:
进系统以后测测 触摸 键盘的供电还有不

网友:
楼主你有没有换个键盘?说不定有惊喜哦。

网友:
更新个bios官方,不行换个触摸板看一下!

网友C:
待机电流是不是0.09A,靠近触摸板。那边几个电容,我的之前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先刷下bios吧,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电流是不是0.09A,靠近触摸板。那边几个电容,我的之前也是这个问题。

进PE之前是可以用的 待机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