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GA GTX1080显卡短路之借尸还魂

楼主(2018-07-23):
EVGA GTX1080显卡短路之借尸还魂

  近日有幸在咸鱼市场淘到一张EVGA GTX1080 FTWx短路的坏显卡,这个品牌新上市的某些型号容易出现冒烟、起火烧毁的故障。拿到手的时候已经被人维修过了,后面PCB板上有一个大洞,估计是上一任维修人员把烧焦的PCB板越挖越大,最后没辙了才放弃的。

  没挖之前估计就是这样的。

  PCB正面:10+2供电模式,10相核心,2相显存。核心电源管理IC是安森美NCP81274,倍频MOS驱动NCP81162,集成上下管的MOS功率器件MCP81382。

  卡到手先上万用表欧姆档量下核心供电、显存供电对地阻值,此卡核心供电对地阻值=0.15欧姆,显存供电对地阻值=90欧姆,属于正常范围。注意NV 10系卡核心供电对地阻值非常的低,不像9系之前都有几欧姆,各位有修到10系高端卡的,电表性能一定要够好,表笔记得除零才能准确判断。接下来依然请出我修卡的工具:一张多路输出的电源板。

  先用电表测量3路12V输入,没发现有短路的现象,可以先通电看看状态。接上维修电源调到12V,打开电源板开关,发现电流是0.08A,核心和显存供电、PEX_VDD等电压都没有出来,只有2个辅助供电的5V是存在的。找到安森美核心供电管理芯片、倍频驱动芯片和MOS功率IC的PDF,先看看NCP81274的36pin EN,已经是高电平了,但是各路PWM均无信号输出。再查NCP81274的供电,33pin=3.3V,2pin VREF=1.98V,均是正常范围。但是21pin CSREF=0V,27pin FSW=0V,这些就不对头了,尤其是27pin是用来设置芯片工作频率的,现在看来完全没工作起来。

  再量下外围的芯片,还发现倍频芯片NCP81162的5V供电对地阻值只有50欧姆,拆下背面被挖空区域对应的芯片,阻值升到270欧姆,再拆掉旁边一个又升了几百欧姆,看来很多芯片都已经挂了。那就先换换看吧!去马老板家搜索了一下,居然没这些芯片的有效销售信息,看来方案太新还没到零售市场。这下要翻车了,900大洋收来的哦!

  以下描述并不涉及高深的理论推演和精密调试,只是给大家一个范例,在碰到棘手问题的时候如何灵活应对,绝处逢生。既然买不到芯片来更换,那只有再想办法搏一把了。先把核心供电管理IC、倍频IC、MOS电源芯片、10相功率电感全部拆掉。

  为什么这样做呢?一是这个电源方案已经被EVGA这块卡证明为不可靠方案,隐患严重,即使修好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boom。二是眼下买不到可换的芯片,不如拆掉换个思路来修。

  拆下相关芯片后尝试通电一次,测量显存和其他一些电源是否正常产生。通常没有了核心供电管理芯片,其他路的电源会自动开启,不再受时序控制。

  果然不出所料,显存供电,PEX VDD0.95V都正常开启,那就是说这张卡只需要再弄一个核心供电就有可能复活了。说干就干,翻料板箱,找出来一张XFX AMD HD7870报废卡,核心已经拆除,电源部分是正常的PCB。为什么要找这张卡,是因为它的核心电源方案比较旧,不是用时髦的集成化MOS串行VID控制的,而是用常见的八爪鱼贴片mos+uP1608可以自由设置VID的方案制,皮实耐用。用比较粗的导线把坏7870的核心供电引到GTX1080上,两块卡一起插入主板,检查无误就可以通电测试了。

  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是7870坏卡在拆除核心以后,要人为的给up1608的PCB上对应核心取样反馈的正负极加上正确的反馈信号,即FB和FBRTN,PCB上留有供调试用的电阻位置,直接短接即可。如果不做这个步骤,核心电压会升高到3V多且乱跳,出现大电流和发热现象。

  通电,哈哈,亮机了!

  这只是一个初步测试,验证了GTX1080的核心,显存,电源部分都是OK的。接下来我要想办法把这2个PCB合成一个整体并具备实用价值。

  首先把7870坏卡的核心供电部分裁剪下来,同时裁剪的还有原来的mos辅助散热的金属板。

  核心供电模块裁剪下来以后,要根据PDF资料在这个PCB上为up1608添加5V电源,EN强行启动、12V驱动电源飞线等动作,以保证只要加上12V电源这个模块就可以开始工作。这些改造动作完成后接上12V电源测试,OK,输出1.175V,这个电压是原来7870卡默认的VID设置,后面我们还要根据GTX1080的特性来改掉它。

  接下来是把这个模块和GTX1080合体了。找来几十根粗细合适,软硬适中的导线,一共使用了30根作为核心供电的正极,10根作为负极。刮开GTX1080核心供电滤波电容阵列的PCB,上焊锡增强导电能力,依次焊接导线到外接的核心供电板上。按照GTX1080的TDP 180W,30根导线每一根承受10A计算,一共300A@1V,应该可以满足满载时的大电流需求。地线方面,因为还有几根很粗的,会和12V电源一起接入主板,就只用了10根细的。

  外接核心板的供电输入12V取之GTX1080的原核心供电MOS阵列12V正极处,这样的好处是显卡仍然可以获取正确的TDP估算参数。对N卡来说,这个TDP估算电路是至关重要的。

  外接的核心板和GTX1080之间的固定利用了2颗铜柱和热熔胶等手段,装上背板和散热器以后是这样的。

  好了,最后的时刻来了,检查无误上主板开机测试,正常点亮,正常安装驱动,跑分正常。

  此时摸到外接核心供电模块发热比较严重(80度),核心供电输出是1.175V,考虑降低一些电压。参考GTX1080正常工作电压为1.05V,按照PDF资料提供的VID设置参数1.05V。

  MOS散热器温度满载时下降到70度 ,仍然觉得有点高,干脆上一个微型风扇,这样清静了,满载时手摸上去温热而已。至此EVGA这张GTX1080满血复活,加上有效的散热辅助和皮实耐用的电源外挂方案,我相信它可以再战好多年都不会炸了。

本文作者:qinhecat

 会员556025300鑫豆2024-9-30 18:05
 会员4567322元2023-6-12 07:48
 会员2567082元2023-6-2 09:20
 会员11257912元2023-4-16 21:34
 会员14344242元2022-10-29 18:40

网友:
相当相当NB!!!!!!!!!!!

网友:
目瞪口呆第一次见这样修显卡的

网友:
LZ真是高手,值得学习!!!!!!!!!!!!!!

网友:
太nb了,没想到还能这样搞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目瞪口呆的维修啊。。。楼主吊炸天啊

网友:
看了你的维修和分析,瞬间让我感觉你是王者我是青铜

网友:
楼主人才啊!相当厉害

网友:
楼主,真TM牛逼,这样都能修好!

网友:
真牛|\|!这样接线也行!  LZ真是高手

网友:
看的我强迫症都犯了,,,不过楼主真的超厉害

网友:
第一次看到显卡可以这样修    真是厉害

网友:
楼主应该是工厂设计工程师之类的人。好牛B。学习了。。。

网友:
这么新的显卡又没什么资料的情况下还能把电路分析的这么牛逼

网友:
第一次看到显卡可以这样修    真是厉害 (强者)

网友:
这东西原理搞懂了,谁都能该。

网友:
我表示我是第一次看见楼主这样修卡,楼主强者啊。

网友A:
这样只能自己用了  学习经验吧  卖估计没人要

网友:
飞机上挂暖壶,这真是高水平,感谢分享

网友:
膜拜啊,,你是真的NB.加鸡腿!

网友:
看完你的帖子我都觉得我这么多年电脑白修了   真牛逼 这才是真正的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只能自己用了  学习经验吧  卖估计没人要

要是卖个千二八百,我还是很乐意买的

网友:
楼主真是天人啊,我们见都没见过这显卡!。。。。。。。。。。。

网友:
原来显卡还能这样修!!!!!!!!!!!!

网友:
这张卡  坏的太多了  玩着玩着就冒烟了   而且  修好了用不了多久还是会冒烟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不想多说什么了,牛B2个字送给楼主

网友:
确实厉害,很是佩服楼主!!!高级工程师级别的了

网友:
我就静静看太神装 b
理论得有多强大才能把这东西搞好
楼猪 同样品9年义务教育
  为什么你这么优秀
  难道偷偷补课了?

网友:
技术吊炸天                              ·

网友:
靠,牛人!这技术 做维修真的是屈才呢

网友:
真牛逼  真技术  服气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修显卡,高手··························

网友B:
个人感觉要是玩游戏久了就会烧,连CPU主板内存多会烧,啊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要是玩游戏久了就会烧,连CPU主板内存多会烧,啊哈哈哈

开玩笑哈,楼主别往心里去,肯定会烧的,哈哈

网友:
我有一张gtx1080ti玩游戏直接奔溃,大型单机正常,网游吃鸡和逆水寒画面卡死能听见游戏打斗声音

网友:
楼主是多么高深的理论知识,多么丰富的实战经验,才能造就此等杰作,简直就是神作。我经常说我们干维修的有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你这简直是点石成金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