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hone6SP摔后手机白苹果重启,刷机报错4013维修案例

楼主(2018-07-23):
iPhone6SP摔后手机白苹果重启,刷机报错4013维修案例

【故障机型】iPhone6SP

【故障现象】摔后手机白苹果重启,刷机报错4013

【维修过程】

  收到一台iPhone6SP故障机,顾客描述是摔后导致手机白苹果重启,刷机报错4013,首先用iTunes刷机检测,刷机亮白苹果闪一下报错4013,故障同客户描述的一致。

  iPhone6S以后这种刷机白苹果闪一下报错4013的都是基带故障、基带的供电有问题导致,首先测量下基带的S供电阻值,发现阻值全都正常,这种重摔的机器要排查下S电感,因为摔过的很容易电感掉脚,观察发现S2和S3电感用镊子一碰就掉了。

  把电感重新补回。

  重新刷机进度条可以正常走,但走到60%又报错了,这回报错56。

  报错56多数都是NFC有问题导致的,拆下NFC发现A7脚掉点。

  把点补上,以免芯片再有问题再重新更换个芯片,装上后,重新刷机可以正常通过,激活后测试功能都正常,到此维修结束。

  iphone6重启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3123-1.html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提供

网友:
老师傅,实战经验丰富!

网友:
好像在哪见过

网友:
师傅就是师傅啊,厉害值得学习

网友:
这样的好贴 帮我们解决了不少难题呢

网友:
论逻辑思维的重要性

网友:
楼主 6P刷机报错4013  有哪些故障可能引起呢?

网友:
楼主经验很丰富呀,现在出 了12系统,要排除是基带还是CPU问题,刷12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经验很丰富呀。。。。。。。。。。。。。。

网友:
请问!保客户数据怎么办?能不能不刷机?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谢谢。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2018-08-26):
老司机,思路清晰,有条不紊,稳

网友:
刷机白苹果闪一下报错4013的都是基带故障   学习了………………

网友:
这个碰到了 可以  运气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