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电脑检测软件,那种让电脑整个满载运行的

楼主(2018-07-23):
类似鲁大师的那种,但是鲁大师测的时候有时候CPU满载运行了,内存使用率才一点点,有没有更好用的,可以让CPU内存显卡全部满载运行,如果可以单独测试更好了
cpu

网友:
有啊 低端机玩lol 高端机玩吃鸡 不行就玩刺客信条

网友:
好像有一种烤鸡的软件(烤机)类似于3DMark11这种的

网友:
3dmark跑显卡的,鲁大师压力测试4g内存起码能用到一半,cpu使用率能达到90%以上,也差不多了。

网友:
3dmark跑显卡的,鲁大师压力测试4g内存起码能用到一半,cpu使用率能达到90%以上

网友:
跑一个CPU测试再跑一个内存测试,我记得PE里都有带内存测试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