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VIVO X9I进水,不显示

楼主(2018-07-23):
VIVO X9I进水,不显示。刚拿过来拷了主板后,屏进水,后换组装屏可以亮机,但屏温度很高,测试几次发现屏不亮了。拆机屏蔽盖,里面有泥沙,再次清洗,掉了一个电容,不知道在哪个位置,求X9I的点位图。跟X9是不一样的。

网友:
小电容一般可以不要

网友:
供电上的

网友:
有没有X9I显示座的阻值图

网友:
主供电的

网友:
屏升压,有可能

网友:
X9i和x9 显示屏材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