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件R6220只亮usb灯软维修

楼主(2018-07-23):
         收了一个网件R6220,纯粹就是玩而已,上家也是收来的,只知道路由器能通电,有灯能亮,对机器别的情况一无所知。
         收货先拆,外壳比较好拆,拆下上盖就可以,全是卡扣,我是用一张废旧卡片一点点撬开的,没啥损伤。
         上电查看,先是除了lan口灯全亮一下,然后剩下Power灯亮,最后卡在usb灯亮。wifi无信号,重置失效,连接网线可以体现出1G连接,但是无法获取ip地址,设定定IP无法ping通192.168.1.1。检查设备正反面没有外伤,没有烧伤烫伤。灰尘程度可以接受,CPU有发热,flash是TSOP48的NANO颗粒,有些许升温。到手的机器就是这么个情况。         从上面的状态基本上判定,是以前的玩家刷成砖了,具体怎么个流程造就出来的这块砖实在无法考证。网上资料不多,不过到处都能看到一家河南的商家发的修砖帖子,要拆掉flash上编程器维修。
        反正只是想玩玩,继续研究吧,看看以前的帖子,找找TTL资料,主板上还是预留出来了TTL接口的,只不过需要安装插针。用这个基本可以查看CPU运转状态,不过需要动焊,先往后排队。下一步想到的就是用TFTP刷机,之前玩过的别的路由器确实有的可以通过TFTP刷机,不过这个路由器据说在正常的状态下,不行,可是,可是,可但是,这个机器目前是不正常状态啊,并且,似乎u-boot并没有完全损坏。找出一个ip搜索软件ipviewer(也可能是ipscaner),把网卡设定为定IP 192.168.1.100 255.255.255.0 192.168.1.1,然后搜索网内设备,发现是可以搜索到192.168.1.1的。        不管那么多,打开TFTP 1.6软件,直接加载网件官网的最新版本固件,设定在TTL为100时自动刷机。天知道这个软件怎么识别的TTL的,居然就这么把固件下载进去了(理由是360安全卫士的悬浮球显示有流量产生,和以前刷路由时候的数据交换量相当,另外路由器LAN口灯有数据交换时候的闪动)。稍微等了一会POWER灯亮了,再等了一会,重启了,再然后,POWER、网络、无线灯都亮了,usb灯不亮了。关掉静态IP,可以获取ip了,输入192.168.1.1,可以登录web页面了,就此,修砖结束。
        不是专业师傅,只是这个路由器的资料实在是太少了,希望给大家点思路,编程器固然可以修好,不过对于非专业的人来说,投入还是太大了点。

网友:
写的有些杂乱,如果有网友有相似的问题,欢迎交流。在刷官网固件之前,我还尝试刷了breed,不过似乎没啥用,一带而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