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PLUS 12v和CPU检测电压偏高

楼主(2018-07-23):
华硕B75M-PLUS 同行的机器,拿 过来给我修,没有说什么故障,在我手上能点亮,就说主板没有问题,后面同行拿回去后说开机提示F1 进BIOS,如图
有两项是两行都是提示电压高的,说进系统会一直重启,后修到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少,搜了一下都有不少的板引起这故障,但关于cPU这一行是比较少,有些都是说CPU管理IC问题,加焊或者换是解决的,后下载了一个点位,但IO这边的信号问题,先搞12v,但12v偏高这进IO偶尔正常为12.86v,不修也好了,但找12v检测点位却看了这电压就是1.08  5v就是1.02 相差不大呀。但找这个cPU,刚开始走弯路,以为是vcOREREFIN 这个信号,这个电压是2.3v,查了相关的两个电阻,阻值也正常,后面直接不要这两电阻,从5v那检测电压飞线过去1.02v,开机还是会出现F1 晕倒,后再找到一个是o-VOER-IN这个信号3.3V,看了点位是一个旁边的102排阻相连,oVCOER这边是1.02v,难道是他坏了,于是拆了换了一个102排阻,
开机测试两边都是1.02v,开机没有出现那个F1提示了,

OK,之后装个系统去测试、
点位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Asus

网友:
还是电阻变值了,,,,,,,,,,,,,,

网友:
12V5V 检测电压故障,还是电阻变质。

网友:
华硕就爱坏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