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lus 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8-07-23):
6p 进水来时漏电,重做主电源和基带电源后漏电消除。现在开机电流0-80循环,插线不联机 。显示ic拆了,灯控拆了,电压都出来了,i2c0 电压1.8  复位电压1.8 这是哪里问题?

网友:
u2看看是不是坏了

网友:
全部i2总线都1.8吗

网友:
i2c0 和i2c1 两路都是1.8 其他没测

网友A:
0-80-0跳变?
归零需要看看上盖电压

网友:
检查所有电压,怀疑你主电源有没有装好 ,再就是检查A8上盖有没有鼓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0-80-0跳变?
归零需要看看上盖电压

是 的,电流    一直 这 样 反 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