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02 820-4924-a通病(插充电器亮绿灯不触发)

楼主(2018-07-23):
苹果A1502 820-4924-a通病(插充电器亮绿灯不触发)
测得L7520对地短路。

问题在于C6412短路。

更换后就好了。
目前修到十来台机子同一个问题,断定可能为通病。

各位如果有遇到的话可以解决。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苹果也有这么多通病,下次遇到直接秒杀。

网友:
是通病 自己上次也修道一台

网友:
谢谢分享啊,看看苹果用料也有问题啊

网友:
楼主生意真好,这种机子,修了十几台同故障的。我只修过几台这种机子。不过,下次看到这个问题下次就爽了。

网友:
苹果电容短路的机器不少,遇到很多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