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400开机不显,一长三短三短一长报警

楼主(2018-07-24):
联想B5400开机不显,一长三短三短一长报警,电流到1.2A不动了,CPU发热严重,风扇正常,长按也会关机,版号如图

测试各电感电压都出,CPU供电电感为2V???所以发热严重???没图纸,正好论坛看见有此版Bi0S,先软后硬吧,下载,拆下,刷进,装上。开机!嘀…滴滴滴…滴滴滴…滴,电流0.8不动。。哦,内存没插上,断电插上开机,亮了

网友:
看症状就怀疑BIOS,果然!常见!

网友:
听到报警,。  啥都别想,  先排除BIOS再说。,   刷好收钱。 不行再慢慢查

网友:
报警   bios问题的很少遇到哦!!学习了!!

网友:
联想的一体机很多都是BIOS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