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asdf zxcv jkl按键失灵

楼主(2018-07-24):
联想e430,
asdf jkl
zxcv m < >
两边都没反应,usb键盘正常,
还更换笔记本键盘。太麻烦了
哪位大佬知道这是什么毛病啊

网友:
把主板换了看看是主板的问题还是键盘的问题,不然不好判断阿。

网友:
这种最好是先排除键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