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5-572充电过程中,拔除适配器灰屏

楼主(2018-07-24):
接修一台客户的宏基E5-572笔记本,故障:单用电池和单用适配器开机一切正常,当适配器和电池一起充电的时候,不拔除适配器也正常,只要拔除适配器的时候就会灰屏死机,只有强制关机才能再次开机,求论坛大神们参与讨论指点,谢谢!

网友A:
纸上谈兵一下  切换电路  充电芯片  EC  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纸上谈兵一下  切换电路  充电芯片  EC  bios

只能一个一个去处理了看看了,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换个屏幕试试,之前遇到过联想的一个 问题跟你的差不多最后换屏解决问题

网友:
路过!主要是学习观摩大神的经验!

网友:
修到一个苹果和你哪个一样的,不过是一起用就黑屏没有修好。

网友:
                    CPU供电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换个屏幕试试,之前遇到过联想的一个 问题跟你的差不多最后换屏解决问题

这个应该跟屏幕没关系,单用都正常,就是当你移除适配器的时候会灰屏。刚开机的时候电池和适配器一直插着也不会出问题,就是拔掉的一瞬间就灰屏、死机了

网友C:
楼主修好了没有呀/最后找到问题了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了没有呀/最后找到问题了不.

没有呀,坐等大神出来给解释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