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iPhone7/7P基带1V短路引起设备重启修复参考解决方案

楼主(2018-07-24):
干货:iPhone7/7P基带1V短路引起设备重启修复参考解决方案

  目前在一线维修中,针对于iPhone7/7 Plus设备机型遇到较多的问题就是:由于意外跌落导致设备出现“正在搜索”、“无服务”、“iTunes刷机提示未知错误4013”等问题,这是iPhone7系列机型的设计缺陷,是这代机型的一个通病。现在这个问题可以修复了,一起往下看!

  高通版的基带CPU芯片内部PP_1V0_SMPS5与PP_1V0_LDO电路路容易引起短路,之前遇到该问题,设备几乎要进行报废处理。

  现在根据研究发现,当电路PP_1V0_SMPS5引起短路时,部分情况是可以修复的。

一、首先要判断是否有救

  需将稳压电源表电压调至1V,将1V电压加在此电路的元器件上,如电容“C5701_RF”,稳压电源表电流示数大致如下:

1.电流稳定在100mA-300mA之间,修复几率大。
2.电流稳定在500mA-700mA之间,多数可以修复。
3.电流稳定在1000mA左右,修复几率不大。
4.电流稳定在1000mA以上,基本报废。

二、修复方法

  如图所示,在遇到由于电路PP_1V0_SMPS5短路引起的设备重启时,可以在电路PP_1V2_LDO2的电路元器件,如“C5627_RF”上串联一颗2.2K电阻,将1.2V电压转接至电路PP_1V0_SMPS5的元器件,如电容“C5701_RF”上!

三、注意事项

  此方案仅能解决部分故障,无法解决全部1.0V基带短路问题,多数基带CPU已经物理损坏,无法修复。在修复完成后,需将设备重新刷机,方能解决问题。

  在遇到基带问题引起的不开机需要保资料时,可将设备连接PC/Mac版iTunes直接恢复更新至iOS 12 Bate系统,即可正常进入系统。

网友A:
这是什么情况?
基带多数是核心损坏吧。
所谓的物理损坏是个什么概念?
炸了?

网友:
厉害了大佬,膜拜。

网友:
这个跟好友伟哥发我看的一样,不过。。。。看图吧。

网友:
这个修复率能有一半一半也可以赚一半一半的钱了,可以试试嘛

网友:
最近听说出来一种新的维修方法,但是要出500元才能进群教你维修方法。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修复。

网友:
这个也许针对电源坏的机器有一丁点用,就像饼哥发的图里说的一样,要预防还是在供电回路加tvs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
转帖请注明出处

网友:
刚好非常非常需要这个,学习了,刚要放弃一台7代

网友:
这个我试过几个,用的是上盖的1.2V去借电,不过无一成功。不知道楼主搞成过几个呀。

网友:
没怎么看懂啊。。。。。。。。。。。。。。。。。

网友:
杨长顺的帖子    上来骗分的么?

网友:
请问,您的最后一句话,我不懂。用iTunes恢复更新到12,不是把资料全部抹除了吗,怎么可以保住资料呢。

网友:
厉害厉害,以前碰到过这问题,直接还给客户了

网友:
收藏了,留着以后用,,,,,,,,,,,,

网友B:
 在遇到基带问题引起的不开机需要保资料时,可将设备连接PC/Mac版iTunes直接恢复更新至iOS 12 Bate系统,即可正常进入系统。
这种不开机的能保资料刷机么?

网友:
以前碰到过这问题,直接还给客户了>不开机的能保资料刷机?

网友:
修这种问题要给客户报风险么?学习中

网友:
这种方法我都没试过,以后有机会试下!

网友:
这个阻值的点阻到哪里找 主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遇到基带问题引起的不开机需要保资料时,可将设备连接PC/Mac版iTunes直接恢复更新至iOS 12 Bate系统, ...

很想知道答案!。。。。。。。。。。。。。

网友:
感觉没什么用 遇到了几个

网友:
bu不知道是不是我运气不好,修完用不住呀

网友:
这种不开机的能保资料刷机么

网友:
这个是同病。。论坛好多这样的。

网友:
在遇到基带问题引起的不开机需要保资料时,可将设备连接PCMac版iTunes直接恢复更新至iOS 12 Bate系统,即可正常进入系统。 这个行吗

网友:
PP_1V0_LDO短路了呢?有办法么?

网友(2018-08-23):
搞笑,刷机还保毛线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情况?
基带多数是核心损坏吧。
所谓的物理损坏是个什么概念?

物理损坏就是基带短路,很难理解吗

网友:
多谢分享,我有个短路700ma的试了,修复不了

网友:
这个维修方式我在别的论坛看过了,修复几率不打。

网友:
老司机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2018-09-29):
一百台里面99台基带物理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