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海信LED26k11液晶电视不开机指示灯不亮维修

楼主(2018-07-24):
海信LED26k11液晶电视不开机指示灯不亮维修

  接修一台海信LED26K11液晶电视,故障是不开机指示灯不亮。

  打开后盖测电源板12V输出只有7.5V左右,比正常的12V低一点,先不管它。

  测主板各个信号电压都没有,问题应该在主板上。这个主板只需要一路12V的电压输入,摘板用可调电源来维修。可调电源调到12V加到主板上,主板电流很小,几乎没有。

  出现这一现象有两个可能:要么是12V的后面降压电路烧开路了,要么是PWM芯片后极短路,PWM芯片保护了。12V先经过N10+N6降压变为5V,测CA12,正极有12V,说明12V加到N10+N6电路上了。再测CA20正极输出只有0.6V,正常应该是5V,断电用二极管档测CA20对地阻值,不短路。测稳压IC输出对地阻值,不短路。当测到R377时对地阻值非常小,接近短路,顺着R377找短路的地方。

  12V经过N10+N6降压变为5V,5V经过N24 MOS管(此管当开关用的,目的是降低整机功耗)接着降压变成1.8V,2.5V,3.3V。

  当测到N1附近时发现C351颜色变了,不仔细看看不出来,拆下发现其短路,先不安装。

  可调电源电流由304mA变成开机的414mA正常电流。

  找个差不多大的电容安装到原位置上,电视机电源板7.5V变成了12V,电源在空载时降低电压是为了减少功耗。

  总结:PWM电路的间接负载短路,中间隔了一个MOS管,造成PWM电路保护无输出,也就是5V没有输出。

本文作者:焱阳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