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耐美ERV 920WT电源修理问题

楼主(2018-07-24):
电源最初故障是电源保护,经检查是5V电压不够,只有2.7V,这个电源5V和3.3V是由12V经DC-DC转换的,芯片为APW7073A。网上查找APW7073APDF原理图如下图

上传网友上传的一个安耐美EGX1250-INT电源的图片,电路与这个电源接近。

查R205、R206阻值(拆下测量)都在正常值范围,用7073换下7073A后,5脚FB电压为0.606V(理论0.6v),5V输出为4.6V偏低。

问一下5脚FB电压为0.606V是不是正常?R205与R206分压不好拆、焊(小版已焊到底板上,吸锡器在单位),可不可以改变R106阻值来调节到正常?电压低是不是用7073换7073A的原因?
后几张图片上传不上,发附件了

网友:
最后几张图片怎么没传上?

网友A:
最好按原先的芯片型号换上试试 不同型号的可能外围电路一样但是参数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按原先的芯片型号换上试试 不同型号的可能外围电路一样但是参数不一样

谢谢,有空邮一个试试

网友:
网友上传的一个安耐美EGX1250-INT电源的3.3V  DC-DC电路

这个电源的FB取样电路

这个电源的取样位置和PDF的位置不同。
加入图片怎么看不见?

网友:
找到问题了,还是R205(1.47K)、R206(11K)问题。我用10K+2K代替R206(11K),电压5.0V,找到合适的贴片电阻再换上。

网友:
图片编辑时正常,怎么上不去?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你这个测试器好牛啊,在那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