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G41板子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8-07-24):
               板号:AL-G41-LXM3
             故障:不触发。
                      检测:     I/O型号:WB   W83627DHG-A     SB型号:NH82801GB
                                    CPU INTEL E5410         3代内存
                              待机3.3V有;
                              33M时钟左脚0.15V;右脚0.29V(PCI槽B16脚的1.6v没有);
                             开机针没有3.3V,复位针也没有电压。开机针没有对地短路;
                             电池3.3v,跳帽脚位及电压正常3.3v;

                                       RSNRST#(i/o75脚)有3.25V
求助!开机针电压怎么产生的?正常33m晶振的左右脚电压是多少?此版的故障点可能出在哪里!

补充:经过轩辕大神的指点!我找了份G41的图纸,看了下时序。下面是自己画的两张图
分别是图纸上的触发时序和这块板子的时序,我对比着画的图,又测的开机针没有电压,但是psin#的电压是有3.3v的.我接了根线到开机针,能触发了。ps:长时间接的话就自动关机了。
现在确认是开机针出问题了!可惜的是测试过程中。不知道具体哪里出了问题,板子烧掉了。没能查出最终的问题出在那一点上
  还有纠正上边的提问,我测的是32.768MHZ的晶振电压,由于开始时不是太懂闹笑话了。

网友:
没有图纸,就跑线,跳线旁边的电容,通电测试电压两边。有的时候拿镊子碰一下电容,待机就来了,就正常触发了。

网友A:
查33M时钟做什么?不触发离时钟远着呢,32.768K晶振起震没?RTCRST信号有没有3.3V?桥的3.3V待机电压,RSMRST这些都查一遍,如果都正常,点开机排针无SLP_S3#跳变或者说一直低电压,那就把GB的南桥干一干,加焊也好,更换也好随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33M时钟做什么?不触发离时钟远着呢,32.768K晶振起震没?RTCRST信号有没有3.3V?桥的3.3V待机电压,RSMR ...

轩辕大神 ,很久都没有看见你了。     啥时候再发点高端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33M时钟做什么?不触发离时钟远着呢,32.768K晶振起震没?RTCRST信号有没有3.3V?桥的3.3V待机电压,RSMR ...

这块板子,我查的i/o的PSIN#有电压3.3V,把它对地能触发。量开机针没电压,但没对地短路。量到i/o也不通。后来触发,上电一会儿板子就烧掉了。不知道开机针的电压是不是5VSB提供的?还有就是“带病触发”是不是导致烧板子的真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