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1A大修 二修机 LA-6884P

楼主(2018-07-24):
联想Y471A  版号LA-6884P 1.0 A卡              不通电 拆机发现修过好烂了,PQ301没有装 后面 有短路! 确定了桥 EC都是坏的
            客户说三年前在我店里修过一次 我也有点记得是他修过一次大短路,说 上个月 叫别人维修一下没有修好 别人说他的屏也是坏的 ,测试了屏 是白屏,CPU 内存测过好的。报价换屏加维修 客户接受了 ,客户留下来了!正好我手上有一片认不到独显的主板上面的东西都是好的。
           经查3V 5V上管烧了  EC 桥 待机芯片 网卡都死了 一个个换吧换了EC 待机 桥  网卡也是坏的 对着我自己的主板搬过去   先修出待机 3V 5V 更换51125 一对上管 还有换上PQ301 装上EC 上电待机正常了  换上桥过后 开机也正常亮机 ,后来发现散热下面的一个显卡转换信号管子被人拆了没有装, Q87 装上Q87 上电 散热后面一阵清烟出来 但U11 的1.5V转出来了 查看一下Q83爆了。换回Q83 再次上电 没有出清烟 电压也转过来了。进系统测试再次发现显卡叹号 打了官方驱动也一样,还是先把网卡补上 测好网卡  ,再想办法维修显卡叹号的问题
      这个机子的显卡叹号 1:显卡的转换电压1.5V 不对  (这个以经够了Ok )

                                       2:Y471A 是A卡 叹号 的话 显卡驱动一定要打官方的驱动
                                       3:显卡的电压 0.9V 还是一个+1.0VS_VGAP 这两个电压都正常
                                       4:Y470 Y471A 散热下面好容易发霉断线 这个板子下面是非常好没人断线
                                       5:还有一个可能是BIOS
         我刷了三个BIOS还是叹号  Y470 版号一样  想有可能刚刚烧清烟会不会显卡死了
         我回忆一下有没有更新一个官方的BIOS 可能会好呢!叫售后传了一个DOS版 BIOS过来  奇迹真的出现了   真的打上去了  等屏到装好给客户了
         59CN18WW版号  Y470 Y471A  显卡型号216-0833132
         论坛里面也有这个BIOS 我也上传一下吧  Y471A LA-6884P 1.0

网友:
这个机子显卡那片就是喜欢出问题

网友:
这个月也修了个这个破板子。难修死了。接机的时候是通电不出CPU电压。后来测CPU工作条件。查得是CPU供电芯片没有主供电。拆开CPU散热器后发现是CPU风扇下面线路烂了。补好后出CPU电压了但是又跑码1.3左右不亮机。我靠。换了CPU换了内存。断开了独显都不行。给同行说修不好。说还给他。结果发现装好后能开机能显示还能进系统。

网友:
技术非常好,感谢发帖,学习了。

网友A:
dos版bios是什么鬼。。也是bin格式的吗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无私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dos版bios是什么鬼。。也是bin格式的吗

是的 直接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