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00R5H无公共点电压

楼主(2018-07-24):
三星500R5H无公共点电压  此板拆开后 发现有时指示灯能闪一两下  此机无图无点可以说是三无产品   测试了一下这个公共点电压是由BQ735 控制出来的..先从20脚供电入手  发现电容短路  保险电阻不在了..都换好了..把充电的两个管子也全换了..还是不出电压  最后找到一个BQ727代换  代换的结果是不得行..第二天BQ735到货后换上就KO了  .维修是参照这个图来修的..   网上下载一个BQ735的图纸就行了..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问题还是比较好修的,很多都是充电芯片那片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管子和芯片问题

网友:
保护隔离,和充电管理芯片部分电路,学习了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
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