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USB有线薄膜键盘进水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8-07-24):
清华同方USB有线薄膜键盘进水故障维修一例

  接修一台清华同方USB有线薄膜键盘进水故障,(主要在空格键附近,饮用水非饮料),进水时对键盘表面水渍进行了清理,未拆开且键盘底部无排水孔,隔一夜后开始正式修复。

清华同方USB有线薄膜键盘进水故障维修 图1

清华同方USB有线薄膜键盘进水故障维修 图2

  拧开螺丝钉,拆开键盘,可见按键橡胶皮、薄膜电路(有三层,上、下为电路层,中间为绝缘层或叫隔离层)以及主控电路板。在空格键垂直下方的按键橡胶皮上有豆大的水珠两粒,将水珠擦拭干净,并检查电路层及其它部分无水渍,然后用电吹风适度加热吹干,并晾了晾。以为把水清理干净,键盘就能恢复正常,但并非如此。

清华同方USB有线薄膜键盘进水故障维修 图3

清华同方USB有线薄膜键盘进水故障维修 图4

  经KeyBoardTest软件测试,将故障键准确定位下来:F3、Q、E、G、C、Ctrl(右)、Enter(数字键区)共7个键。这下只能对薄膜电路进行仔细排查,以发现线路上的断点并修复(图4中白色的为故障键,不含方向键上面的键)。

  使用万用表将其旋至二极管蜂鸣档(方便通过声音的有无来判断线路的通和断),一只表笔接故障键在薄膜电路上对应的点位,另一只表笔就以该点位为起始点,不断向外(主控板方向)延伸,逐段进行测试。在“走线路”的过程中,有以下三点细节上的启示与大家分享:

  ①要区分薄膜电路板的导电面与非导电面。薄膜电路板是采用特殊的工艺在聚酯薄膜上丝印导电银浆和导电碳浆的,从外观上看,一层薄膜电路的正、反两面很像,但究竟哪一面是导电的,哪一面不导电,一是靠观察,二是靠万用表测试来进行判定。

  ②在用万用表的二极管蜂鸣档测试时,两表笔在线路上的距离过大可能测试不到结果(即万用表不响),原因是距离过大,有衰耗,因此不能说此段线路上有断点,应该缩短距离,采用“逐段压缩”的方式测量。

  ③当第一次遇到电路“复杂”、“很花”(即有纵、横、斜线交错)的薄膜电路时不必犯难,因为有的电路看似有线路在里面,实际上是起“装饰”作用的,并不导通(主要是那些斜45度的线)。测试的重点还是在纵向和横向的线路上(即矩阵电路工作原理)。

  通过对每个故障键进行全程测试(即从按键点位到主控板触点),发现在两层薄膜电路板上共有5处断点(或短的断线),其共同特征是相较于正常的金黄色或银色线路来说呈黑色(烧黑)。接下来是修复的问题。网上资料显示有3种方式修复断线:用2B铅笔涂抹断点增加导电性;用导电银漆修复(应该是最方便、效果最好的);用锡箔纸导通。这三种方法里第一、三种我用过,效果不太好,尤其是用2B铅笔几乎不起作用,锡箔纸管用一时,但第二天不知怎的又不通了。最后我找来一小截电线,剖开之后拨出细铜丝,先将细铜丝剪成合适长度(要大于断线),粘到透明胶上,再用透明胶覆盖住断点或断线,注意不要影响到旁边的线路,将铜丝粘到薄膜电路板上后再微调一下,使之完全覆盖断点并按牢固即可。

清华同方USB有线薄膜键盘进水故障维修 图5

清华同方USB有线薄膜键盘进水故障维修 图6

清华同方USB有线薄膜键盘进水故障维修 图7

清华同方USB有线薄膜键盘进水故障维修 图8

清华同方USB有线薄膜键盘进水故障维修 图9

  最后用KeyBoardTest测试,全通(故障按键虽然较多,但有的键在电路层上分布在同一线路上,即修复一个断点可解决几个故障键的问题)。

清华同方USB有线薄膜键盘进水故障维修 图10

本案例由迅维网会员(郑理)提供

网友:
技术可以 不过实际修这个的实在不多了

网友:
技术好什么都能维修好,键盘都能维修好技术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