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或者插USB和网线系统就自动重启

楼主(2018-07-24):
一块技嘉的b75主板,只要插上或者拔掉USB和网线系统都会自动重启,这是什么原因?关机的时候插上是可以正常开机的。

网友A:
桥的可能性有点大,测测网线口,看有没有可能是网卡芯片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的可能性有点大,测测网线口,看有没有可能是网卡芯片坏的

关键是USB也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有可能主板没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