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频率被限制在最低了,就是倍频被锁了,怎么办?望大神帮我

楼主(2018-07-24):
主板拆了很多次,有时候再装上频率就回复正常了,不知道咋回事,是主板上面有什么开关或者什么元件在起作用?主板保护?求助!!!

网友A:
可以装个ThrottleStop试下。前段时间我也碰到一台外星人的机子,查电路没搞定,装了这个软件交差了。

网友B:
在BIOS里没有吗,很多机器好像都在BIOS设定的。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联想的机子是这个问题的.但是没有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装个ThrottleStop试下。前段时间我也碰到一台外星人的机子,查电路没搞定,装了这个软件交差了。

好的,谢谢,我试试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BIOS里没有吗,很多机器好像都在BIOS设定的。

Bios也更新过了,里面没有关于设置CPU频率的选项,扣主板电池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装个ThrottleStop试下。前段时间我也碰到一台外星人的机子,查电路没搞定,装了这个软件交差了。

无法运行ThrottleStop,提示是不支持(can not sup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