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09S 版号LA3741p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8-07-24):
没拆机之前机器按电源键不通电,拆开有通电,能点亮,显示正常。机器都拆开,把外设都拆掉,还是不通电,拆下主板连接屏的排线,主板能开机。最后锁定高压板有问题,可是,怎么测试都不短路,那就把供电,升压芯片全部拆,还是不开机,郁闷了,整了快一个小时啊。思考一下,难道是屏线接头到高压板插头有问题?这个时候就把屏线连接到高压板的插头接好,开机试试还是不行,此时把屏到高压板的插头使劲按按,一边按键开机,果然能开机。后来拆开这个插头仔细一看,麻烦啊!这个屏线外面都裹着屏蔽线,用放大镜仔细看,上下金属片挤压,金属片接地,这个屏线带屏蔽层设计和苹果一体机器有点类似啊!焊接这个屏线还是需要一点耐心,最后还是接好啦!顺带拍几张图。

网友:
这个机器好老啊。我占个位。。。。。。。。。

网友:
这款戴尔笔记本好长时间没有维修过了,确实很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