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主板 华擎IMB-150 主板不显示 电流重复重启 求肋

楼主(2018-07-24):
刷过官网下载的BIOS  但是BIOS没有标示主板版本 更换过板载CPU 内存排除
USB3.0 ASM1074 芯片稍微发烫  拆了待机0.12  装上0.22
插上12V电压 自动触发到1.03-0.84-0.38-0.23-0.1然后重复上电 上电过程能听到内置喇叭 嗒 很轻微一声
如果不上内存 插12V  自动触发到0.80 滴... 滴... 明显长鸣声音 滴完会上到1.35-0.37-0.22-0.12  然后重复上电

求各路大神指点

网友A:
这种板子,主要是串口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子,主要是串口多呀,,,,,,,,,,,,

。。。。。。。。。。。。。。。。。

网友B:
看下能跑代码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能跑代码不?????

跑不了,两个MINI接口都没有LPC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