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3SV 2.2不触发

楼主(2018-07-24):
待机0.02,3V 5V正常,按开关没反应

待机芯片的PG上拉电阻坏

网友:
简洁,直中要害。

网友:
看似简单,要功底的

网友:
直击要害,快,准,狠。。。。。。。。。。。。。。。。。

网友:
电阻阻值变大了吗, 还 是 什么

网友:
对呀,是上啦电阻阻值变无穷了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
华硕的机器 电阻坏的还是挺多的。特别是822的那种

网友:
华硕有点位就是好修

网友:
这才。简单明了

网友:
看似简单,要功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