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3D50738I等离子电视开机红灯亮无光无声维修案例

楼主(2018-07-24):
长虹3D50738I等离子电视开机红灯亮无光无声维修案例

【故障机型】长虹3D50738I等离子电视

【故障现象】等离子电视开机红灯亮无光无声

【维修过程】

  客户送修一台长虹等离子电视3D50738I,开机红灯亮二次开机红灯也能闪烁就是无光无声。照惯例Y和X板可能烧MOS管了。

  拆机直接测MOS管,果然,烧坏器件还不少,仔细查出共烧了16支元器件,看到这么多被烧的元器件,心里也发憷,但自己修板可以学习很多知识,硬着头皮还是修吧!

  查这些烧坏管的参数后,直替换这些元件,替换后不能立即上机通电,用示波器测试,把VS VA断开后让逻辑板工作,用示波器测量几组MOS管的输入信号波形和幅度,如有异常再排查故障,一直测试到波形正常。

  开机测试,机器出现了开机画面,接上HDMI信号后,图像和声音都出来了,试机6个多小时,无异常,装机,维修到此结束。

长虹3D50738I 主板JUC 7.820.00069575 机芯PS39I纸条JUC 6.690.00070378

网友:
这个示波器可以嘛

网友:
这才叫维修!

网友:
高手在民间,等离子电视机会修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