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电池耗电快,没电池不能开机

楼主(2018-07-24):
有一块技嘉GA-H61M-DS2,历史出现过的病症有:
1使用中突然掉电死机,然后自己重启。
2断电源能保存时间,但是不能保存CMOS设置,开机就提示设置bios。
3电池消耗很快,不到一个月电池耗尽。
4没有电池或者电池耗尽的时候,插电按启动按钮,风扇转一下,然后停止,然后再怎么按也没有反应。电池有电的时候用着没事,也不死机。各大接口正常。

目前已经做的是:
1测量了电池侧的1k电阻正常
2测量电池和电源3.3v供电交际处的3脚双二极管正常。
3测量3脚双二极管输出端的两个电容正常,接地正常。

目前怀疑IO芯片损坏了,有相关经验的朋友求指点

网友A:
个人觉得可能是电路上的滤波电容不良,引起的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可能是电路上的滤波电容不良,引起的漏电。

我现在怀疑是那个电池和主板合流位置的那个原件

网友:
有可能线路漏电,清洗下
我原来一块好的二手板,放了一段时间漏电,电池耗电快,给我歪打正着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