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A75M03 REV:1.0(A58MP)不出内存供电到无时钟维修

楼主(2018-07-24):
老板丢过来一块富士康A75M03 REV:1.0(贴纸以及官网型号A58MP)
拿过来看了一眼上面焊膏凃的乱七八糟,30块钱一片还被修过?问老板还要不要搞,老板说这是原来店里的师傅修过的,用了半年了都,妹的,我平时修过的机器焊膏都是洗的干干净净,突然这么一波……

主板仔细观察,焊过IO,IO旁边的两个小6脚管子好像换过,等等

插电上诊断卡,触发一气呵成,发现没跑码,PCIE A11脚无3.3V复位,A13(测得0.7V)、A14(测得0V)脚无0.36V时钟,往前测供电,无CPU供电,再往前测无内存供电……

开始没找到图纸,找了个芯片数据手册,APW8720B(芯片实际后缀为C),去瞅了一眼,看起来好像是低开高关,直接把7脚掰的扔掉,内存供电出来了,CPU供电也出来了,但还是不跑码

时钟还是没有,换了个25M,没有,吹了下桥没有,没办法了,再去找找图纸吧,再找了一下A58MP真让我找到了,下来看看究竟怎么回事
根据时序查找发现ALL_PWROK只有0.21V

查看图纸来自

直接更换RN83触发,

直接亮机,实测如下:

亮机图;

忙里偷闲,感谢大家加分鼓励。

网友A:
修完以后的焊膏清不清的问题,一般是看情况,急着干活就不一定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完以后的焊膏清不清的问题,一般是看情况,急着干活就不一定清,,,,

一般我还要故意加点焊油上去,不然别人说你没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我还要故意加点焊油上去,不然别人说你没修

你这是麻痹用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我还要故意加点焊油上去,不然别人说你没修

哈哈哈,看完这段话5秒钟后,我才反应过来,你这是在开楼主玩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我还要故意加点焊油上去,不然别人说你没修

没有感觉看起来不舒服     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