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蓝屏求解! 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8-07-24):
                蓝屏代码0x000000a5   图中错误的大概意思是:此系统中的BIOS不完全符合ACPI. 请与系统供应商联系以获得更新的BIOS。
            此代码故障小白还是第一次遇到,有点懵----
            机器进WIN8 PE  报错:ACPI-BIOS错误。  进WIN7 PE蓝屏重启。   用其它机器GHO个系统,到WINDOWS界面就蓝屏(如图)
            此机器现在BIOS刷过了,机器各个电路阻值正常,电压正常。小白个人感觉不太像电路问题,像是程序问题,但BIOS刷过,论坛的下过,淘宝也买过,现象一样。现在已经无从下手,没有什么思路。
            求各路大神指点!!!!!
                                     谢谢!!!!!            不好意思,上面忘了写机器型号了。
            机器:E560   i7   独显
       补充:根据各位的指点,内存换过了,硬盘换过了,所有外设都拆除了、裸板点故障依旧。安装版win7、win8、win10都试过了,故障依旧。另外此机器BIOS里没有硬盘模式这个选项。用编程器又刷了几个BIOS,故障依旧。

网友:
内存换了试过没有

网友:
你装的xp?还是硬盘模式有问题?

网友:
九成九是没调硬盘模式 ......................

网友:
换个内存   改BIOS

网友:
把硬盘拆掉,试试Pe能不能进去。硬盘出问题也会蓝屏

网友:
个人觉得硬盘模式可能不对!

网友:
有人说是硬盘模式 ....人家楼主进WIN8PE也进不去的,,,

网友:
我记得有人曾经给我说过,这个要重新设置bios为默认,并且调整系统模式为win7重启即好

网友:
上次我调试的时候也是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就解决了

网友:
别搞复杂了,还是应该先调bios、

网友:
换WIN10 试试看能不能装!

网友:
还是BIOS 问题,再继续刷,我遇到的基本刷BIOS 都会好

网友:
估计 CPU 挂了

网友:
应该是硬件的问题,你试试装个安装板WIN10,如果能进去的话,先别打重要的驱动,尝试着看看打上什么驱动会蓝屏,如果还是进不去,那就麻烦了,一般报0001或者000A的都是重要的芯片有问题

网友:
我遇到蓝屏,先检测硬盘,在装系统要安装版本不要装驱动,在不好就把所有的外设拆卸掉再试试。

网友:
更换                                                          内存看看

网友:
先把硬盘拿出来挂在电脑上做成GPT,装回去用U盘做原版WIN10 17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