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大神解析原因iphone7puls国行金128G通话对方听到声音会断断续续声音

楼主(2018-07-24):
iphone7puls国行128G通话对方听到声音会断断续续声音小,信号没问题,播放歌曲扬声器有杂音,微信视频聊天声音也是断断续续,请问各位大老爷们这问题该从哪方面找原因?有遇到过这种机子吗?

网友A:
发微信语音短消息正常 不会出现大小声不会断断续续的

网友:
尾插,换个原装尾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微信语音短消息正常 不会出现大小声不会断断续续的

微信语音正常。代表送话。扬声美问题。 查2g低频功放电路

网友:
换个原装尾插试试看。有可能扬声器那脏了。清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