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路RT8859M芯片求帮助

楼主(2018-07-24):
最近碰到好几块H61和B75的通路货,都是RT8859M芯片,统一的表现为无cpu供电。而且查出来都是49,50脚的电压为12V。都没有修成功过。有这方面成功解决的大侠麻烦分享一下。现在真是碰到这个芯片都怕了。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58670-1-1.html希望这个帖子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58670-1-1.html希望这个帖子对你有帮助

这个我看过。但是换对应的电阻没有一次成功过。所以想问问高手到底这个方法成不成?

网友B:
RT8859M EN有的话 49 50频率设定脚位12V更换连接电阻 用100k的电阻更换,跟换了还是12V百分之80 RT8859芯片坏!!修过很多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8859M EN有的话 49 50频率设定脚位12V更换连接电阻 用100k的电阻更换,跟换了还是12V百分之80 RT8859芯片 ...

我是用120K的去换的。49换了还是12v。有块板子更换后50脚变成3v多点,有块还是12v。但是结果都还是没有cpu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T8859M EN有的话 49 50频率设定脚位12V更换连接电阻 用100k的电阻更换,跟换了还是12V百分之80 RT8859芯片 ...

还有这个RT8859的芯片要怎么换?针脚这么密的。能说下换芯片的具体的操作步骤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有这个RT8859的芯片要怎么换?针脚这么密的。能说下换芯片的具体的操作步骤吗?

没换过吗,拿热风枪对着芯片吹到芯片锡点融化再拿下来,拿个新的芯片再对好锡点位置再吹回去加焊膏吹,温度要控制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换过吗,拿热风枪对着芯片吹到芯片锡点融化再拿下来,拿个新的芯片再对好锡点位置再吹回去加焊膏吹,温 ...

加焊膏吹是什么怎么操作的?是针脚上先涂锡膏,然后对齐主板的对应脚,然后用热风枪吹吗?

网友:
你自己领悟吧,多换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