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V4000按开机键电流0.055不开机

楼主(2018-07-25):
联想小新V4000按开机键电流0.05不开机,主板型号是:LA-C282P REV:1.0,集成I7的cpu。通电后,主板待机3v和5v都正常,待机电流0.001也正常。按下开关后,电流到0.055,而且待机的5v也没有了。估计是电路后级有短路,拿万用表一个电容一个电容的找过去,找到 图片上右侧电容短路,随后用烧鸡法,发现左侧电容短路,拆下电容,问题解决,通电开机 ,顺便读出bios上传。

LA-C282P REV1.0集成I7.rar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A:
你这个烧鸡是把电压直接加在短路的电容两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烧鸡是把电压直接加在短路的电容两端?

是的,电压调最低,电流调最低。

网友(2019-03-24):
看来这可能是通病哟,我也遇到一台一模一样的,取掉这两颗电容就能开机了

网友:
是哪个电压短路呢 没有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