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FX显卡R7 240 不显 求助

楼主(2018-07-24):
如题,XFX显卡R7 240 1G版本,现在不显,核心0.9v,闪存1.5,其他1.5之类的都有 风扇也转 就是不显。示波器打过,晶振完美的正弦波,BIOS芯片有3V左右电压,显卡裸跑,核心有发热。现在2个地方重点怀疑,思天大大能不能帮忙看看?我是没了思路,不知道怎么办?

有氧化的贴片,似乎缺了个滤波贴片电容。第一张图,3个芯片分别是 PB4350,1AM,74AHCT。

网友:
现在高端显卡太多了,能找到图纸就好了。

网友A:
按下列顺序再查一遍,1.各电压,包括总线供电1.8接口供电5v,
2.打64根数据线的二体值,金手指复位脚,时钟脚二体值,
3,彻底清洗显卡,去除氧化物,仔细检查有无掉件,重点检查小贴片电感和金手指上方藕合电容

网友A:
照片照的不清,这个芯片应该就是总线供电芯片,1脚是开启信号en,5脚或6脚应该就是输出,输出脚连接到一个大贴片电容,量量看是否有1.8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片照的不清,这个芯片应该就是总线供电芯片,1脚是开启信号en,5脚或6脚应该就是输出,输出脚连接到一个 ...

这个芯片是apl5932a 电压从1到8脚 分别为:0.7,3.6,3.6,5.1,0,1.8,0.8,0。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下列顺序再查一遍,1.各电压,包括总线供电1.8接口供电5v,
2.打64根数据线的二体值,金手指复位脚,时钟 ...

1,没问题 都有。2,这个卡比较奇怪,只有8对数据线,打对地都在536,只有8对耦合电容,对地在355。我不知道正常不?按照月饼大大的教程,测时钟复位3根线,分别为744,0,700,有一个是0??不知道是什么鬼?。3,已清理干净,我找到了这个卡的高清图,确认了掉了一个贴片滤波电容,这个掉了不影响吧?我要补一个上去,电容容量选多大的?还是随便选一个大小合适的上去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没问题 都有。2,这个卡比较奇怪,只有8对数据线,打对地都在536,只有8对耦合电容,对地在355。我不知 ...

大小一样的电容就行,这个这该是虑波用的,时钟有一根明显不正常,0是怎么回事儿,你量的是电阻吗?不过既使是电阻也不正常,顺着这根金手指跑线,到核心如果无异常就可能是核心问题或连珠了

网友A:
查时钟,不应该为0两根应该一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时钟,不应该为0两根应该一样大,

昨天查时钟 对于出现的这个对地阻值0 我也很疑惑 就找了块正常的msi5450显卡 查了下时钟复位 同样也是有一个0 也许amd的显卡时钟是有一个是0吧??不过如你所说 我还是跑下这条时钟线 看看走线。

网友A:
找一个有集显的主机bios设置为集显启动,把目标卡装上,进系统看看识别到显卡了没有,如果识别到了,就可以排除时钟,复位等问题,可以尝试刷一下显卡bios,如果没有识别,就还是在上面提到的问题,实在没办法了尝试用热风枪烤一下核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有集显的主机bios设置为集显启动,把目标卡装上,进系统看看识别到显卡了没有,如果识别到了,就可以 ...

问题找到了 核心也加焊了 但是既然如故 最后打数据线值 发现HSop2  这个地址断线 应该在GPU焊盘上 该卡就修到这里了。 谢谢10楼的兄弟一只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