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修理技嘉H61M-DS2 VER3.0 主板

楼主(2018-07-24):
一波三折修理技嘉H61M-DS2VER3.0 主板

  接到一块H61M-DS2VER3.0 主板,故障为:点不亮,反复自动重启。

  首先取下BIOS 通过编程器重写BIOS后故障依旧!用数字表测量CPU供电 0V 内存供电 1.5vPLL1.8VCPU VTT电压1. 05V2秒后随主板重启丢失,随后再一次出现2秒后再丢失重启,如此反复,查内存供电1.5也是如此,,VCCSA供电场管D级为0v 桥各组供电正常。看来反复重启原因为VCCSA丢失 。测量Q13G级有电压5.9v,正常更换Q13后故障依旧,怀疑Q13 S级后短路 用表测量阻值26欧正常,去掉CPU测量电压还是0v

按照场效应管工作原理G级的电压超过2V就应该导通,S级应该有输出,先不管查一下Q13 G级的来源如图3

U1C100.93v是正常的 9脚为0V 测量2_5LEVEL2.49V正常3VDUAL_PCH(待机3.3v)正常R26 10K正常,查R4992(电路板上实际未安装),查R40级运放的反馈电阻R87正常,BC19电容也没有漏电现象,也就是Q13控制的电压都正常可是VCCSA始终出不来,于是维修陷入困顿。

查阅资料H61主板供电有时序,会不是时序不对使VCCSA出不来,可是2秒重启一次严重干扰判断,等不能让内存供电1.5VCPU  1.05V稳定以便查找问题,仔细看图纸于是灵机一动如图4 取掉Q58 Q615 Q9

开机,并短接电源的绿线黑线,这样可以稳定得到内存1.5V1.05VTT 电压,再测Q13 D 级为1.05V S级为0 G级为0U1C10脚为0 再仔细看图发现VSA_REF与Q6 D级相连查G级为5.01V 也就是Q6处于导通状态,查Q7 B级为1.03 V应该处于导通,与Q6工作状态不符,断电检查发现Q7 BCE 级断路。更换后,焊回取下管子,开机还是重启,但是VCCSA 0.9v已经出现,看来后级还有故障 图6 损坏原件位置图    Q7

  开机检查CPU 电源管理DU1 该电源采用ISL95836HRTZ7供电端25、26脚电压为5.01V图7

图7

正常,查9脚即EN脚,该脚高电平开启CPU供电,该脚为0V 该脚相连q40 q18 查Q40 基极为0.15V即该管处于截止状态,故障不在此,查Q18 G端为5.01v Q19基极为0.93v也就是说与Q19工作状态不符(Q19应该导通Q18G极应为0v),断电检查Q19发现BE已经断路,更换,重新开机顺利过了自检见图8

故障解决了,可是为什么会出现Q13 G极有电压,而没有VCCSA电压?我认为在Q6  G级上接有电容C18 容量为0.1uf(见图5)开机由于电容电压不能突变也就是试Q6处于截止状态,这时由于供电时序CPU VTT电压还没有出现,随着R29对C18充电达到2V以上使Q6导通,是LM324的10脚为0,而8脚也就为0    v,这时CPUVTT供电正常了,由于Q13截止,也就没有了VSA电压,于是反复重启。

网友:
你这排版也是醉醉得了 图12345还得往下翻着看...

网友:
供电停断停断就是供电没出全啊,要么就是短路啊,也就这样子啊,见过的问题主板都这样,然后修的思路也是这样,很正常的思路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质料,能修好台式机主板的技术就是牛。

网友:
有图就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