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大神!6p送话声音小!!

楼主(2018-07-24):
前天客户送修一台6p送话声音小,先后换尾排,大音频,两个电容,故障依旧没有排除,现在搞的一点头绪也没有了!!跪求大神指点!!
求助

网友A:
我一般都是把防尘网捅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把防尘网捅破
直接单板扣尾排也是声音小

网友:
那只能先量座子的值慢慢看了

网友:
不正常先测阻打压后再找其他原因

网友:
外配先要排除

网友:
实际维修过程中发现,有时候是几个麦克风一起工作的,可以把其他两个麦克风排线扣掉再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