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 DS2 REV:2.0维修

楼主(2018-07-25):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在bios里和系统里都能使用键盘,但是在用U盘启动进入PE选择界面键盘就会失灵,问下师傅,师傅说这个问题你不要安装正常的逻辑去维修,什么刷bios的,都是不行的,你要做的就是把PS2的电容取掉,把两个电阻换掉,这样就会好,按照师傅说的做完,果然好了,也不清楚是什么道理,呵呵
上几张图片,再加张图纸

网友A:
我遇见的换电容比较少,直接换2个排阻 就好了。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见的换电容比较少,直接换2个排阻 就好了。参考一下···

应该我们做法有点点区别,最后的结果或者说起到的作用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