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03M不触发

楼主(2018-07-25):
版号X553MA REV:2.0  故障。不触发
   待机电流0.17.偏高,测了各大供电,没发现短路。无3,5V待机。。量3,5V电感阻值500多。正常。 3,5V  IC型号up1859q  用手触摸芯片很烫,量了下11脚VIN 19V正常,,12脚ENLDO 5.6V正常,,2脚和4脚开启没有。经过测发现2和4脚连到PQ8108
PQ8108 第2脚3VSUS ON连到EC86脚。再测EC工作条件 发现74脚+3VACC无电压   110脚PWR SW#直连开关。电压1.02V。。再测开关正常,后级无短路
  求解: EC 74脚+3VACC是不是插上电就有的,测过74脚连的东西,无短路。开关PWR SW#直接连EC 110脚。是不是就代表EC坏了

网友:
补充一下。+3VA这个电压也被拉低了。只有0.98V

网友A:
+3VA 这个电压拉低 查下这个为何拉大 或者去掉EC看看 待机电流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A 这个电压拉低 查下这个为何拉大 或者去掉EC看看 待机电流是否正常

EC我拆掉了。+3VA这个电压还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