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故障]
iPad Air2连接WiFi提示密码错误维修案例

楼主(2018-07-25):
iPad Air2连接WiFi提示密码错误维修案例

【故障机型】:iPad Air2

【故障现象】:连接WiFi提示密码错误

  收到客户寄修的一台iPad Air2,故障描述说,在连接WiFi时,密码输对了,提示密码错误。

【故障分析】:

  能搜索到WiFi,输入密码显示错误,会有几种可能,系统问题、路由器问题、还有就是WiFi芯片问题导致的。

【维修过程】:

  拿到机子后,首先排除系统导致的问题,刷机后,还是一样。

  测试中发现,连接5G WIFI是可以正常连接的,上网正常,那么也排除是路由器问题了。

  5G信号可以连接,2G信号提示连接密码错误,看来很有可能是WiFi本身的问题,拆开机子,拆下主板,风枪取下WIFI芯片。

  处理好焊盘,把掉的点飞线补上。

  装个好的WiFi芯片,焊回主板。

【维修结果】:

  装机测试,2G WIFI连接正常,功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此故障是WIFI芯片自身问题导致的2G WIFI连接提示密码错误。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提供

网友:
学习了,很少碰见的故事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为什么iPad air2硬解id换了0251wifi模块没有wifi的

网友:
没遇到类似的问题,真是啥问题都有,涨知识了!

网友:
真是奇葩问题。学习了。长见识了

网友:
真是啥问题都有没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这样也行

网友:
你们都是来灌水的吗?wifi密码错误不都是wifi芯片问题啊,搞苹果得都很少遇到?

网友:
这种情况还真没有想到是wifi模块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这个目前还没听说,,,,,,,,,,

网友:
硬解iPad6插卡版,连续换了三个WiFi,还是5G能用 2.4G不能用,最后实在不想搞了,改回插卡版退了,内心m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