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8M61 37E61HR液晶电视不开机,蓝灯不亮故障维修

楼主(2018-07-25):
创维8M61 37E61HR液晶电视不开机,蓝灯不亮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创维8M61 37E61HR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不开机,蓝灯不亮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创维8M61 37E61HR液晶电视,故障是蓝灯不亮,液晶电视不开机。

创维8M61 37E61HR液晶电视不开机,蓝灯不亮故障维修 图1

  测量供电正常,复位电压正常,用热风枪加热主板,蓝灯亮,机器开机。

创维8M61 37E61HR液晶电视不开机,蓝灯不亮故障维修 图2

创维8M61 37E61HR液晶电视不开机,蓝灯不亮故障维修 图3

  显然主板有虚焊故障,补焊有关排阻无效,在开机状态下,触动BGA有杂音及竖条干扰出现,应该是BGA虚焊,上BGA焊台补焊,故障排除。

创维8M61 37E61HR液晶电视不开机,蓝灯不亮故障维修 图4

创维8M61 37E61HR液晶电视不开机,蓝灯不亮故障维修 图5

创维8M61 37E61HR液晶电视不开机,蓝灯不亮故障维修 图6

  至此,创维8M61 37E61HR液晶电视不开机,蓝灯不亮故障维修完毕。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创维主芯片虚焊比较常见

网友:
主芯片虚汗和笔记本显卡一样,维修好能耐用吗。